硬盘档档响,是磁头坏了吗

楼主(2011-12-27):
硬盘档档响,是磁头坏了吗。怎么弄出数据
硬盘

网友:
摔过的话肯定是磁头坏了。八成的情况都是磁头坏了。取数据得开盘换好盘磁头,在无尘条件下。

网友:
是否磁头坏了,还要进一步检测,如果,数据重要,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以免造成数据彻底损坏。

网友:
固件坏也敲盘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还是找专业的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