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0以下DIY配置单(带显示)

楼主(2011-12-27):
谢谢各位老师学长、、、!

网友:
看电脑配置各大电脑网站都会有,楼主会有很多选择的!

网友:
显示器的话一般得七、八百了,所以主机只能有一千多。我以前给人配过一台一千元左右的主机,你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硬盘,500G的差多多就五百多点了(我半年前给我装的时候只要三百块)。主板用的是盈通PT55D主板,板载ATOM D525处理器,现在三百多块钱。这就差不多九百了。内存,用OEM的,4G差不多100元。我从淘宝上买的,虽说是OEM金士顿的,但也很稳定。这就一千了。机箱,选立人的小机箱,带电源不到两百块的样子。加上普通键盘鼠标,普通小音箱。再加上显示器。基本也就是两千元左右了。
有人可能会说ATOM处理器功能太弱。可是D525是双核四线程的,而且是1M二级缓存。我现在用的机子也是这个配置,安装64位WIN7也蛮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