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70MGW1显示屏拖尾 高手进

楼主(2011-12-27):
优派VA1703wb显示器拖尾 ,打开窗口关了窗口有重影,亮度很亮,把亮度关了最小还是亮了,经过换屏已确定是屏的问题,屏型号是HSD170MGW1,屏芯片是NT7167FG-00012,    是屏芯片坏了吗,见过这种故障的请回答

补充内容 (2012-3-1 19:51):
已搞定

网友:
你有没有用通用板试试  应该不是是屏的问题吧  如果是那只有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修屏的高手去哪里了!这种屏(HSD170MGW1)是通病,其他论坛也有人遇到过这种故障,就是没有人指点,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2-3-1 19:51):
已经搞定

网友:
是17宽屏是吗?屏上缺了一个电压...造成的拖影...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屏,几个电压全部正常,也是拖影,反应慢,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