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网络真变态啊?

楼主(2011-12-27):
这网络真变态啊?前几天朋友的一台新的台式机,拉了别人合伙用的网线,具朋友说共用了80M网线,中间还接了个头,开始几天用的时候一切正常,昨天开始每次开机以后网线都连不上,随便动动机器又可以用,今天彻底用不了,机器是好的,在别人那试过了,就叫我去给看一下,开机一看,右下角网络连接出显示:网线已被拔出,一闪又在连接。我一看这不网线有问题了吗,就用我的ThinkT400的试一下,结过,可以上网啊!你说变态吗?????
  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可能台式机跟那根网线的某一弱项正好碰到一起了,导致信号强度上不去。换网线。

网友:
这就是临界状态

网友:
网线太长,或网线太差,阻值大,信号衰减的厉害

网友:
但在你的本上能用,只有楼上的解释,临界了

网友:
换好的网线吧

网友:
笔记本测出来的结果有时候和台式机是不一样的,要不换质量好点的网线,要不就加个交换机

网友:
合网是一个和纠结的事,我找北京和楼里其他的人一起的网,慢都不说,各种软件抢网,蹭网。。。好好玩也不行。。。。网线太长也不好。。我的是100多米长。。。

网友:
网线总共多长啊,先换块网卡试试,不行就得换网线了,要是太长的话要要加设备的。

网友:
应该是损耗太大。

网友:
换掉接头那边吧 把十米已经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