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 CPU开机就断电

楼主(2011-12-27):
接到一AM2板开机几秒就断电,上假负载测量一切就都正常,看了论坛的帖子说法有好多,本人换CPU滤波电容,换VRM,加焊桥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了手上正好有几块好的CPU(当然测试用的CPU也都是好的)一一换结果有一块点亮了,AMD的CPU总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cpu
同意楼主:
4.8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14):
王岩柯
同意楼主:

网友: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2011-12-28):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当你上了假负载 确定了供电电压正常 就应该先烤炉换cpu 因为amd的处理器特容易坏

网友:
等待 答案中 呵呵

网友:
不会吧,中间肯定有什么忽略了得问题

网友:
呵呵,AMD 的CPU就是多问题!

网友:
我感觉AMD的CPU很好,不容易坏啊。

网友:
要不人家AMD的U怎么便宜呢!

网友:
先确定电压,及其它PG复位OK.AMD平台主板,北桥比南桥爱坏.

网友:
amd的质量可见一斑

网友:
你不先换CPU试机,居然就搞这搞哪,还把桥也搞了,一不小心搞坏了桥就麻烦

网友:
AMD的CPU不稳定,坏的就会这样,上电掉电

网友:
今天都遇到一个LE1150 CPU 一通电`马上断电`换了一个二手1150 就好了`报价150 ` 爽```
范德萨
不多啊

网友:
换了那么多 就一块 好的 到底是CPU 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加热后还能用一段时间的,神奇吧

网友(2012-01-30):
北桥可能虚焊了!

网友:
这个大多数都是要靠自己解决的

网友:
O(∩_∩)O 学学中。。。。。。。。。。。。

网友:
AMD的U最容易坏的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是放电解决

网友:
AMD的 CPU 会出现 这种 问题 一个 5200+的坏了 开机 风扇转下 急停 上3800+就没有事

网友:
还是板子有问题吧,那么多CPU就一个好的!

网友:
amd的处理器最容易坏呵呵。遇到这种 板子先考虑处理器
同意楼主:
5.0
范德萨
同意楼主:
一直都这么干.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个开机断电的 开始还以为主板坏了 最后换了颗4000+好了
范德萨
很有同感.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差了

网友:
我有个5200+的 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