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笔记本开机bios密码

楼主(2011-12-28):
如何破解笔记本开机bios密码

网友(点评):
HP,宏基,戴尔可以直接看代码查密码,其它放电刷BIOS搞定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破解的。
只有弄成出厂状态。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破解的,只有弄成出厂状态。

网友:
最好的办法刷主板bios

网友:
拆开主板,放电

网友:
放电不行就,就刷个BIOS,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把主板上的电池取下后,再放电?

网友:
放电是不是把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的本本是哪个厂家代工的了啊  有的是刷bios 有的是刷密码芯片 还有的是放bios电这里当中还是有技巧的  论坛里多多少少 都有案例

网友:
恩!上次就看到有刷芯片成功的,你找找

网友:
放电是不是要把主板的电池拿下来吗?

网友:
刷BIOS是最直接的方法,那天还有人研究破解密码。。。。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具体机器具体对待,不是千篇一律的

网友:
刷BISO 只有这个办法吧  嘿嘿 暂时咱只知道这个

网友:
刷BISO 只有这个办法吧  嘿嘿 暂时咱只知道这个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把主板拆了 把CMOS电池取下来

网友:
刷BIOS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放电不行的刷BIOS,刷BIOS不行的,就把KBC和BOS一起换了吧。
我遇到过DELL一款商务机,BIOS设密码后想刷BIOS也得先输入密码,如果没有工厂端的专用程序刷BIOS就得把KBC和BIOS一起换。或者用专用的开发工具板去强刷KBC

网友:
短接放电啊

网友:
有些只是放电不行的 我遇到过神州的放电没用 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A:
直接用工具破解,就行拉。

网友:
笔记本解密没那么简单的啊,,有些品牌的给coms电路放放点就可以清除,有些刷刷bios,有些机型有专门的密码芯片,比如说24c、24l、24rf、93c46/56 的密码芯片,这些芯片一般放在南桥附近,如果没有则集成在I/0中,密码芯片中一般还保存了机器的序列号,刷写的时候要找同机型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工具破解,就行拉。

有啥工具呢?能发个吗?谢谢!

网友:
放电,要不就刷
还有啥办法??
以前台式机试过放电能进,不知道笔记本能不能了

网友:
主板电池去掉  放一会儿再插上

网友(2012-02-21):
郁闷,今天接到一个,没能搞定....

网友(2013-01-11):
有些机子是日怪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