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不能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上

楼主(2011-12-28):
有3台笔记本,2台是05年的1台是去年买的,05年的2台能发现无线路由器,但是不能连接,去年买的就可以

网友(点评):
频道和网络模式问题,老机特别是INTEL的无线网卡只能支持到前面12个频道,你把频道固定到10试试

网友:
可以重装一下系统,在安装无线网卡驱动。如果在不行的话,进路由看一下里面的设置。在不行的话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路由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系统问题  先试一下吧   要不你先看看这两台有没有固定IP  有取消便可

网友:
能发现就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上所说,试一下调试频道不行就换吧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