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0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修一台联想M10的机子,屏是破的,按开关不触发,拆开机器,发现是开关坏了,换了一个开关后,就可以亮机了,接着换一块屏,找的这个屏和原装屏接口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装上去屏线有点长,但是插上屏线显示正常,我想就把屏线折点在壳子里面,结果我把屏装好,开机就不能显示了,我想是屏线没装好,拆下来就可以显示,我一装上又不显示,这样反复几次,结果就不亮机了,后来我把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拔了,还是不亮机,电流从0.01-0.26-0.4就不跳了,摸CPU一点温度也没有,测各电感电压都有,大家说会不会是我装屏线把主板给搞坏了,还是主板原来就有问题。?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把北桥搞烧了,是集显的机器。

网友:
摸CPU一点温度也没有,测各电感电压都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363-1-1.htmlspu
cpu没有供电啊   先bios放电一试  然后在去细查  百度里有这个图纸  上电时序  这个本本南桥容易坏

网友:
你先测下屏线有没有短路,应该 不会搞坏主板的,主板现在不过CPU,测下电压时钟复位吧

网友:
复位有出来?

网友:
只要你不是带电弄屏线 就不会是你插屏线弄坏的 当然 你得检查接口 看看你是否把针给弄弯接触到了  剩下的就是看你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