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维修

楼主(2011-12-28):
昨天接到一块七彩虹GT200显卡DDR3的显存1G的,客户说开机不显示,我上电测示后发显GPU供电只有0.09V电压我把GPU供电的MOS管一一测了一遍发现有一个MOS管击穿了,型号是N09N03L,在别的显卡上找了一个这个管换上后还是0.09V想问一下是我换的管不对吗(管的型号是一样的,都是N09N03L但是管的下面还有一行英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问题小弟想问一下这卡还得怎么修呀

网友:
测一下G极是由哪个控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G极是多少V?看看控制的PWm的取样电压是dsV。。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查下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查G级有无控制电压 如没有查PWM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