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上管

楼主(2011-12-28):
老烧上管,控制芯片为RTL9602+RT9241B

网友:
两个上管G级电压都为0V,两个下管G极电压为11.97V,但是所有管子G极的波形都不对,将RT9241B的PWM1与PWM2引脚翘起来,测到的波形任然不对,正常应该是锯齿波吧,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两个芯片我都换过,而且是测试好的换上去的

网友:
上下管是一起换的吗?

网友:
现在老是烧双管,我现在上管都没上,然后将RT9241B的PWM1与PWM2引脚翘起来,测PWM1与PWM2引脚的波形是杂波,正常时锯齿波型吗?

网友(点评):
不算是锯齿波,是X轴变形的方波,高电平是平直的

网友:
什么主板。。。有的板子烧上管不好查。。。。

网友A:
好像需要一起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一起换吧。

那我换试试

网友:
RT9241B的PWM1与PWM2的波形不对,怎么解释呀
我先换上管试试

网友B:
查一查振荡引脚连接的电容电阻

网友:
测波形的话  你就在场管的G极测    还有你不妨把老烧的那一路的 滤波电容  和电感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振荡引脚连接的电容电阻

你是指BOOT引脚吗?

网友:
我感觉再换9241确定下!

网友:
有的下关要一起换  下管不换上管是换一个坏一个

网友:
换了所有下管,两个上管G级电压都为0V,两个下管G极电压为11.97V,但是所有管子G极的波形都不对,故障依旧

网友:
我也觉得是RT9241B似乎坏的,换上好的依旧呀

网友:
换9241 必须的

网友:
请教一下,BOOT1和BOOT2脚电压11.18V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下管坏了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看看上官g极到芯片有没有断线

网友:
BOOT又没有查过!

网友:
没有断线,上官g极到芯片没有断线

网友C:
反馈电路有问题,是不是也能持续增高上管G级电压,损坏上管。跑下反馈线路试一下吧。

网友D:
你把BOOT的电路好好看看吧,还有就是看看有关的电阻啊,我修过一个也是老烧上管,结果是一个电阻坏了。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
对了,还有反馈电路也要看啊,你把这个芯片的有关电路都看看。

网友E:
首先说明的是PWM波形为长城方波, 不是什么锯齿波,还有管子烧要整组换掉,单换一个是不行的,另外老烧上管一般考虑激放供电的BOTT脚,更换相关的升压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只换了上管

你上下管一起换 下  看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首先说明的是PWM波形为长城方波, 不是什么锯齿波,还有管子烧要整组换掉,单换一个是不行的,另外老烧上管 ...

首先谢谢版主指点,现在BOOT脚电压为11.18v,能说明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是好的吗?
现在我没有将上管接上,RT9241B的10脚SS脚电压为0V,后来跑线路,应该是VCCVID电压没有出来,这个电压直接连到内存参考电压,内存供电的管子击穿了,下午没时间修,明天接着先搞内存电压和内存的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上下管一起换 下  看看看

换了,故障依旧,现在是10脚SS电压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BOOT的电路好好看看吧,还有就是看看有关的电阻啊,我修过一个也是老烧上管,结果是一个电阻坏了。你好 ...

到现在没有发现明显的电阻阻值变大的,先把10脚SS的电压升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路有问题,是不是也能持续增高上管G级电压,损坏上管。跑下反馈线路试一下吧。

现在G极电压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首先谢谢版主指点,现在BOOT脚电压为11.18v,能说明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是好的吗?
现在我没有将上管接上, ...

一般直接更换相连的二极管和电容,测量的话不好判断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代换。SS脚为软启动脚,高电平,一般外接一个贴片电容,你说跑到内存去了,是不是跑错了

网友:
虽然换了电源IC,但我还是觉得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直接更换相连的二极管和电容,测量的话不好判断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代换。SS脚为软启动脚,高电平 ...

内存电压和内存参考电压都出来了,10脚SS脚电压5V出来了,核心电压出来了,但有个问题,电压只有1.07V,celeon 2.4GHZ的cpu核心电压要1.5V才行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大家帮帮忙,我把周围的电阻都测了一遍,没有阻止变大的,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故障还是如此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量下上下MOS管是否有控制电压,查VID  更换VRM

网友:
查外围元件

网友:
换9421了必须的

网友:
老烧上管 一般是控制有问题或反馈又问  要是你不想查  你先把芯片和管子都换了 试试

网友:
维修已经结束, 后来查明是CPU的VID引脚到RT9241的VID引脚的一根线断线,飞线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