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本,请高手辨认下品牌和型号。

楼主(2011-12-28):
可以确认的是它用的是19V 7.9A的电源,我一直找不到,背后写Model:8355

网友(点评):
楼主 可以用笔记本万用电源开机,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哦!

网友:
第一张图左下角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用19v的电源就行啊 把电池拿掉,机器能开机话,可以到bios里面看下信息,不开机就看看板号查一查

网友:
很老的本本了,没什么价值

网友:
能开机的话,那就知道是什么牌子了。进系统   有专门的型号检测软件

网友:
方正,你查查型号

网友:
松下,富士?

网友:
日立?看不清

网友:
哇!  古董呀!

网友:
说实话 有点像联想的!

网友:
觉得像是富士通的

网友:
都没什么值价的机了,,也没必要去清楚他是什么牌子和型号了

网友:
dell的 bios看不到?

网友:
dell  的多些

网友:
呵呵,不会是台湾的移动PC吧?7.9A啊,还有,那个迅驰标像是贴上去美化的。

网友:
有可能是有点大的工厂内部的电脑  没牌子的

网友:
貌似是  WINBOOK

网友:
看机型像NEC 的

网友:
接口是四芯的,我还没有这种接口,万用电源有这种接口吗

网友:
应该是外国牌子,把故障修出来就可以了。管他什么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NEC的。。

网友:
长城的 好像是 找板号吧

网友:
我看着像富士通

网友:
呵呵 没有见过 哦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7.9A的电源我没有,3.42A的取下电池后是不是能用。板号是不是拆开壳看主板上的信息,那四芯是如何定义的。两正两负吗?

网友:
是有点像国产的什么型号,没具体不太清楚,帮顶吧。。。

网友:
个人感觉有点像日系的机子

网友:
富士通的吧

网友:
不要管事什么牌子的叻, 把它加点 能开机就行了

网友:
联想,有点像

网友:
我修的个本子电流12A 我真是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