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12-28):
我这儿有台机GHOST完系统后重启又没有引导。。。。
换硬盘也一样。。。
怎么回事?现在我头都大了。。。

网友:
说的详细点  机器配置   故障现象  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
   如果不行,有可以是硬件问题!!!!!!!

网友:
mbr有错误或者没设为活动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但你说的不清不楚的,谁都帮不了你,机器是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之前是什么故障,你为什么要装系统,这些都说明一下不是很好吗,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啊,就这点简单还要问问题啊,晕死你。

网友:
单纯的这种故障,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条内存,硬盘重新分区。换个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跟系统没有一分钱关系,电脑坏了就是坏了

网友:
尝试下进PE用软件修复一下引导。如果这台机子以前就引导损坏或是新硬盘的话用GHOST安装肯定是无法修复引导的。

网友:
做维修的大多都有条件把硬件逐一更换来试的吧

网友:
在他机子上可以G吗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好像是引导分区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导致做不了系统的情况。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很有可能,还有就是分区没有分好,没有引导

网友:
用手动的试试看啊,不行就换内存,

网友:
很 换了硬盘不行的话就不修了吧

网友:
大概是内存条的问题换张内存条试下我遇到过很多次了。还有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呵呵要改硬盘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