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不上电维修经过(AMD +NV)

楼主(2011-12-28):
主角:Hp V3500
板号:TIBET(纬创资通 Wistron Corporation 代工)
症状:不上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急救经过: 同行客户送来  HP v3500 ,不上电,说500以上就不修了。心想能出这么多钱的客户,当然能修好。修不好的都是出不起价的。开接修单后,客户离开。
          上可调电源:电流0.045 说明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无任何变化,大芯片锁定桥mcp67  EC BIOS ,三下五除二拆机,接可调电源,L17(3D3V_S5)3.3v正常,L18(5V_S5)正常。

下一步查开关PWRBTN#_EC高电平3.3v正常,按下后有高低高电平的变化

EC得到PWRBTN#_EC后在工作条件满足情况下应发出PWRBTN#_MCP给桥MCP67的PWRBTN#脚,测有高低高的电平变化。

桥MCP67得到了EC发来的PWRBTN#_MCP后,在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应发出电压开启信号PM_SLP_S5#
,测其一直为低电平

mcp67没发出PM_SLP_S5#,测其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满足,还不发出PM_SLP_S5#,看到NV的单桥,就有上BGA的冲动,现在基本可以确定MCP67的问题。
        此桥打了黑胶,用风枪+细针清了一下,上BGA加焊,一轮下来后,空板上可调电源,第一次按开关能上电,以为好了,上散热膏铜片后再上电,涛声依旧,我的妈哟,看来加焊不行,四角打了黑胶的,看来又要我重植了。再次上BGA,取桥,植珠,再焊回去,一个小时搞定。再次上电,OK。在桥上加了个小铜片,把风扇改长转后。成功修复,保修一个月。

 会员103772元2022-12-31 10:22

网友:
呵呵   楼主好经验啊  就是那个MCP67 不太好加焊啊

不小心就干坏了

网友:
这种桥 只要不通电  我电压都很少测试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取下来重新植株在给上机  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花500大洋 修这个垃圾  没有意思

主板都才两百来块钱。。。

网友:
500块谁愿意修,都算通病了这桥,不好做。

网友:
听别人说过  但自己没修到过

网友:
那种机器加焊就会好,V3000的机器还没有碰到过修电路的,都是做桥。做的时候胶一定要打整干净。我们修的笔记本都是保3个月

网友:
哥子赚钱了哦

网友:
待机、EC、桥,所有的条件都满足,好思路、

网友:
这桥出问题的太多了,其它板型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呵呵,老胡同志就是细心啊,这个本子是通病,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通病都知道  但是楼主是一步一步排除到桥的  顶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写的还是很详细

网友:
这板我直接动桥,还是多佩服楼主的,一步一步查到这里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写的详细。 那为啥加焊一下会好,是虚吗?

网友:
我想知道到底是桥里面的焊点接触不良,还是桥芯片起主板的焊点接触不良

网友:
一看到单桥,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桥。

网友:
通病问题能加以理论分析也是很不错的,楼主我们的名字差不多哦

网友:
楼主 思路真清晰,,,俺们到现在的还不知道。。。出了问题该查那里 。。郁闷

网友:
NV的桥真是麻烦,不过NV不做桥,咱们维修没饭吃了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特别是显卡。。哈哈

网友:
我遇到好几台这个机器不触发的,都是直接加焊就OK的。。。

网友:
这个单桥很容易爆的,楼主你没有烘烤直接连续焊几次都OK?

网友:
厉害呀。钱又收得多,技术指标又厉害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啊

网友:
楼主可贺呀,做2次BGA 都没挂呢,偶做了一次挂这个MCP67的桥呀,重新订了个新桥OK

网友:
带黑胶的加焊基本没什么作用啊

网友(2012-02-01):
单桥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就要一步一步的修 盲目干什么

网友(2012-04-03):
引用 网友A:
幸会,幸会!!!都是惠信
今天碰到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机子,客户只肯修不肯换桥我都做了两次BGA了,加焊一次重植一次都没用都是不触发,还好找到楼主这么好的文章要顶,明天上班去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