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无法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28):
从朋友的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的 希捷500g硬盘,直接连接到台式电脑后第一次启动进入了系统,第二次启动就无法开机了。硬盘内部有滴滴滴滴的响声。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情况可以试着换个电源线跟数据线试试,不行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供電不足, 檢測下接插口, 實在不成就是算身的問題了.

网友:
有什么异响?你说的滴滴的声音不会是敲盘的声音吧?如果是可能磁头坏掉了

网友:
有声音可能是电源供电部足,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建议先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个供电接口,笔记本上用可以,一般都是电不足

网友:
供电不足 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