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一上网本LCDVCC未出来图纸有点看不懂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28):
LCDVCC电压未出来如果想这组电压出来我该怎么办请高手帮忙下

网友:
这是屏电压,查查看主供电进去了没,一般旁边会有个保险的

网友A:
R265上面是什么信号呀,确实难看懂,待高手

网友:
开机后你得检查Q24地2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那么你就可以检查后面的Q23  Q22  Q26有没有正常工作,L23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你实在检查不出来也可以把Q22  Q26取掉,但这样有可能开机屏会先白一下然后才正常

网友:
Q24第二脚那个是显卡发出来的,没有电压,那个符号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以为是信号呢!

网友:
INT_LVDS_DIGON是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在高电平时,Q24导通,Q26、Q22截止,Q23导通,Q22截止,+3V经Q23转换为LCDVCC。

只要INT_LVDS_DIGON信号正常就好办。

说的好,

网友:
那Q22起什么作用呢?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同意楼主。只要Q24的G极收到高电平信号,后面的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看前面 的哪个管子条件不满足 最前面那个Q24导通后面就出来了(原件没损坏)

网友B:
有的是 接屏才会发出  屏供电开启信号的   有的是   你接个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 接屏才会发出  屏供电开启信号的   有的是   你接个屏看看

屏接上了,还是没出来!多数是显卡挂了!

网友:
查Q242脚,没有的话就是显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接上了,还是没出来!多数是显卡挂了!

那就 飞个3V过去吧

网友:
背光有没有,如果背光都没有,应该要查显卡,还有屏问题也是引起,可换个屏试试

网友:
把R275拔了

网友:
小问题不值一提

网友:
要是光缺电压很好办,短接一下就好。

网友:
这条是供电,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265上面是什么信号呀,确实难看懂,待高手

Q22的作用是放电,即让LCDVCC听指挥,如果没有Q22,当INT_LVDS_DIGON由高变低时,因为C312等电容存电,所以LCDVCC从高变低得经过一个时间。有了Q22,电经过R262就被放掉了,LCDVCC就会比较快的变低。------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2的作用是放电,即让LCDVCC听指挥,如果没有Q22,当INT_LVDS_DIGON由高变低时,因为C312等电容存电,所 ...

o,呵呵以后还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