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WINDOWS菜单再进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1-12-28):
到WINDOWS菜单再进就自动关机,可以进BIOS,确定是主板问题,谁遇到过这样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我遇到一种情况,进BIOS待20分钟都没事,只要滚动条滚过就关机,后来量下进电压有260V,加个稳压器后正常,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AMD 的有可能是U

网友:
主板上是否有电容坏?

网友:
进W死机的一般都是桥,像AMD的就可以换下U试试看

网友:
BIOS设置一下硬盘模式 就OK

网友:
AMD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过了电源了没有?昨天我也遇到一台.进桌面就反复重启!电源问题!

网友:
不是可以进BIOS吗?先进BIOS看看主板的温度,CPU的温度,最好再看看显卡风扇转不转!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温度高的原因引起的保护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