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V 笔记本插上电池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屏不好用

楼主(2011-12-28):
benq S31V  笔记本插上电池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屏不好用
可一拔下电池进系统后,就好用了。

网友:
不好用是个什么状况啊,是完全不能用还是不灵活还是什么啊

网友:
整个键盘和触摸屏就不好用了,失灵了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奇怪的问题,待回答

网友:
告诉 你 别乱修 换个电池肯定好

网友:
试试楼上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与主板通信的问题!查电池板吧 是不是电压过高或者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电池应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