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2-28):
细心维修了好几天,一开始的时候是进水不开机有待机不开机可调电源是,00.1,是外地的刚拿回的时候接了一下19v电源,笔记本是16v的,换了个开机芯片,再插电源16v,就大短路了,我就不只从何下手了,

网友:
换个MAA7645试一下吧

网友:
故障没讲清楚,待机有,是不触发还是什么的?

网友:
没有触发,待机是00.1,现在插电短路,场管烫,是那段了呢,我现在想烧一下主板,

网友:
烧吧,大胆的烧吧

网友:
先看是那里短路

网友:
先把进水的处理好,看线路坏了没有,再量有没有地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