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 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1-12-28):
联想天逸F41A 插内存掉电,《从0.97掉到0.37》不插内存不掉电《电流上到0.97不动》

楼主: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  ,拔掉显卡  ,不装内存,电流0.65不动了,装上内存  也是掉电到0.37,过个几秒点到0.03.

网友:
这是机器的保护电路动作,可能是不跑U ,或者不认内存,用示波器看看是那一种!就按哪种修!

网友:
你这个是不跑U造成的 按不跑码修吧

网友:
内存是好的吗?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不知道啥问题,菜鸟路过。但是我不认为是CPU不跑马的原因,也许那个显卡是共享到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