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灯管加焊后点会就灭

楼主(2011-12-28):
好久来了个想x40暗屏查出是灯管的问题,拆开屏后发现灯管修过,我就换了个灯管试了一下,装上后点了半天就灭,我以为灯管用不住,又换了一个后点了半天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在灯管俩边打了圈,装上后还是一样,我没办法了,请问大家有决绝的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高压条一块换就会好了,在就是灯管的绝缘要做好!

网友:
也不一定是灯管的问题  换个思路 排查一下其他的问题  如供电 高压条等  不要死盯着灯管

网友:
高压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查高压条,还有看那连接

网友:
把不亮的灯管单独点能亮吗,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屏线断了,

网友:
用胶贴起来呀,我的哥呀

网友:
确定是灯管一起的,绝缘没搞好吧

网友:
我觉得我换的步骤没什么问题啊,灯管我经常换啊,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我现在换个高压在换个新的灯管,在试试,不是换完不亮,是点半天才不亮的。

网友:
换高压条啊

网友:
一般灯管高压一起换啊

网友:
高压供电也要查一下啊

网友:
我现在就俩个一起换,马上告诉大家

网友:
换上  好了吗。。。。。

网友:
换了个新的高压,又换了个新的灯管,现在看是好了,俩个都换新的了,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问题决绝了,现在一切正常,俩个都换成新的了,我想应该是高压的问题,不是灯管的问题,应为以前高压换过,

网友:
屏暗 一般都是高压板和灯光问题,你这样问题灯管换了不行,就要想高压板的

网友:
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是反复的换过灯管啊,都没好,我就换了个高压好了啊,灯管还是那几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