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MOS,能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8):
在论坛上现学的测量方法,正好有片显卡不行(接辅助6pin开机时风扇抖一下,不接的话开机跑马2A),大侠们说是供电MOS有问题。请大家指点!!!

其中一个K3919,+接D极;-接S极

另外一个K3919,接法同上,可读数差的太多了。

新手,请大家指点

用二极管档,测量两只脚,对调测量两次,不管它什么极,只要会叫就有8成是坏了,百试不爽!! 这样测量如果场管不是短路而是开路的话,就不行,不过维修中很少遇到场管开路的……
MOS管要拆下来放电后再测,要不根本测不出好坏

网友:
这样测量不标准啊

网友:
量S对地电阻,断开GPU供电电感后再量,可以大致判断是GPU短路还是管击穿。

网友:
这是导通状态 或者你可以拆下俩量

网友:
拆下来量,其次档位错了,用二极管档

网友:
另外也的看你用的表的精确度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mos管取下来量比较准确

网友:
要把MOS管吹下来,放电后才可以测出来

网友:
量各种元器件我觉得应该取下来,再量数值会更精确

网友:
5L的哥们说的对 得拆下来测

网友:
拆下来测量

网友:
MOS管在路时要用二极管档量,用电阻档只能知道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要是看mos短不短路的话。。就量一下G和S之间的二极管值。。一般短路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