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不跑数!HP6515B

楼主(2011-12-28):
       维修过程:更换内存、CPU没反应,拆机检测主板,目测无外观问题,电流上到0.96A不动了,初步判断故障为北桥不良,为了保险起见更换了CPU发现开机了,以为是CPU坏了就装机测试,交给客户,没想到返修了...郁闷!再次拆机检查主板测量电压、复位都是正常的,电流还是0.96A,怀疑北桥与CPU之间的通讯有问题,北桥为ATI集成显卡的北桥,测量北桥周围的电路和辅助电路,没有明显的短路烧毁的,在检测CPU的供电电路和辅助电路,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和烧毁,初步判断为北桥虚焊,加焊北桥故障排除了,开机了,换回原来的CPU测试主板还是不开机,此时可以证明原来的CPU是坏了!

网友:
当AMD遇上ATI后 。。。。。

网友(点评):
结果是什么呢?

网友:
ati的北桥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北桥空焊的也多。CPU坏的也多

网友:
基本AMD的桥。电流上到那0.8以上都是桥!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机器,修的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