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维修后丢数据

楼主(2011-12-28):
有十几个u盘维修后可以存储,也可以刚u起,可以放gho,就是进u起以后装gho的时候显示gho是错误的,十几个都是这个问题,那个师傅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不会是你装的同一个gho吧?

网友:
你的u盘怎么维修得是换主控板从新量产的吗

网友:
是不是gho文件坏了

网友:
我换了很多的gho了,全都一样的,我就换了上面的晶振,插到电脑上就认到u盘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网友:
芯片回焊过,那些u盘是假金士顿u盘,8个G的,能不能是刷出来的啊,本身就那样呢,对u盘不太了解,多多指教

网友A:
假的金士顿U盘的实际容量很小,如果没有重新量产,那么其容量是虚的,大文件看样子是放进去了,运行起来就会出错。只能重新量产才能识别其真实大小(一般32M~128M)!!!!

网友:
你用量产工具,看看他认到的U盘芯片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金士顿U盘的实际容量很小,如果没有重新量产,那么其容量是虚的,大文件看样子是放进去了,运行起来就会 ...

真是悲剧了,假货真可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金士顿U盘的实际容量很小,如果没有重新量产,那么其容量是虚的,大文件看样子是放进去了,运行起来就会 ...

哎,可是我不会量产啊,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最好打开外壳看控制芯片的型号(因为检测程序不一定准确),然后下载相应的量产程序,假的金士顿用的芯片很杂,量产时要相对应,每种的设置都不一样,建议你到U盘量产网、数码之家、U盘之家、U盘技术网等网站去看相应的实例操作。

网友:
是不是扩容的假U盘啊

网友:
你咋个搞的哟……

网友:
U盘上只有两个芯片:小的是控制芯片,大的是存储芯片。 根据主控芯片型号下载(在google里收)对应的量产程式,量产程式在电脑里安装后把U盘插上去。刷新程式后就能自动抓去存储芯片的型号。这种山寨U盘一般都是国产主控或安国的主控,8GB应该有1-2G的存储容量。

网友:
找个U盘检测软件一测就知道是不是扩容的了

网友:
网上下载个量产工具,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上次我按照这个操作.也是出现错误.只好找宇瞻换了一个我确信是正平衡和

网友:
如果flash芯片都一样的话,不如拼焊在一起再量产

网友(2012-02-09):
那个一般是闪存有坏块,才会放在里面的文件出错,当然有时心片焊还好也会出现文件还稳定,你可以先查一下是还是有坏块就知到

网友(2014-08-05):
刷个固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