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掉电疑问,短接7,8脚就不掉电,,为什么呢,,

楼主(2011-12-28):
IBM T61 掉电疑问,短接7,8脚就不掉电,,为什么呢,,,,能不能,不短接7与8脚,让他不掉电呢,,

网友(点评):
楼主来搞笑的把。78 脚。。CPU78 脚么?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ADP3205的,7 8脚,还有9脚下焊点掉了,直接飞线了

网友:
什么7.8脚,那里

网友:
楼主我们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7  8 脚 多了去了 哪里的 图也不上个

网友:
这发的是什么吗 难道是开机键的7 8

网友:
楼主 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什么7    8脚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

网友:

IBM T61 掉电疑问,短接温控MAX 6689芯片的第7,8脚就不掉电,,为什么呢,,能不能不用短接,让他不掉电

网友:
大概是芯片坏了,不能输出电压了,看看那周围的线路

网友:
那就查这个芯片的输入, 或者直接换掉这个芯片,

网友:
短接法是对这个芯片停止工作的方法来的  你这应该查温控电路

网友:
确实想不出是哪个78脚

网友:
温控电路的7和8脚 相连的电路出了问题 慢慢查吧

网友:
LZ继续研究下6689的后续电路,等你结果啊~

网友:
因为你把温度直接短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