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教程是否是错误的。

楼主(2011-12-28):
看图,LM358是双运放。可是同相输入当是第三脚,反相输入端是6脚。输出端是7脚,我觉得同相输入端是5脚才对啊。

网友(点评):
3 5都是同相

网友:
...都没看到第五脚,有+的就是同相输入端啊

网友:
好像是错了123是一组,567是一组

网友:
百分百错!321一组,567一组

网友:
错的,网上可以查到的吧

网友:
看图就可以了!上面确实是同相!电路分析也是啊! 你就别管几脚了!

网友:
看不懂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