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不开机 有3V 无5V 主板无短路

楼主(2011-12-28):
HP  NX6325的机子  不开机  有3V 无5V   待机电压0.02  开关电压3.3V 正常    就是不触发  5V是触发后产生吗????有高手搞过没???

网友:
5V是待机产生的

网友:
贴  3  5V芯片图纸。。或看时序。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看呀,估计EC的可能性大,还有就是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有,3V就有5V吧,具体还是弄个图纸看下

网友:
不触发,可能是EC,或者南桥都有可能,量一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搞好呢  换了个南桥  自动触发  几个灯来会闪 电流到0.5几就掉了  不知道咋了  我测了下 触发后有5V  其他电压也出来了 可是还是不行呀  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CPU 内存 都换了  北桥也干了   不行呀

网友:
这个只能看时序修机器了。。。。

网友:
你南桥焊好了吗???

网友:
我有相同的板,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