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无-PWRSHUTDOWN

楼主(2011-12-28):
T61无待机  第一个MOS管过不去 无-PWRSHUTDOWN信号 查了u61有20V主供电 出3SW MAX8765也有发出-EXTPWR低电平 U61的58脚也正常 只要把第一个MOS管去掉就可以出-PWRSHUTDOWN 后级电路对地阻值全部正常 包括B电压的对地阻值 不知道是哪里引起 -PWRSHUTDOWN不出来 换过U61 U28 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有哪位高手修过的 请指点 !!!!!

网友(点评):
-PWRSHUTDOWN这个信号没有3,5V供电芯片有主供电电压?

网友A:
这可能是个温控信号,你的笔记本应该会掉电吧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这样啊有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电阻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个温控信号,你的笔记本应该会掉电吧

掉什么电啊 待机都没有  麻烦看的时候认真点 谢谢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这样啊有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电阻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没有那应该不是这个信号的事吧,先查3,5V有没出来

现在是第一个MOS管保护了  -PWRSHUTDOWN信号是跟-SHUTDOWN2整合控制MAX1700的 没有-SHUTDOWN2怎么会出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第一个MOS管保护了  -PWRSHUTDOWN信号是跟-SHUTDOWN2整合控制MAX1700的 没有-SHUTDOWN2怎么会出3 5 ...

错了 是没有-PWRSHUTDOWN怎么会出3 5V  -SHUTDOWN2是有的

网友C:
去看一下IBM时序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一下IBM时序你就明白了

先顶起 高手出来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的很相似,我也遇到了这样问题,就是-SHUTDOWN2有了没有
PWRSHUTDOWN
我觉得我的好像是被后级的电路给拉低了,没有导通Q79,所以不出

网友:
查下mos管的控制信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