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维修笔记;写的有些简单,没有图片,肯能有部分其他的人也写过,但绝对都是自

楼主(2011-12-28):
DELL,USB不能接移动硬盘,带不起来,有时硬盘不认,有时还死机,测得5V 供电过低,变成4.2V,更换51125OK。
索尼Z系列。时亮时不亮,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有时按开关,开关灯亮但是电流没变动,还是待机电流。加焊北桥OK。
联想昭阳E23,开机到0.5A不加CPU0.46A,CPU 内存都换过,因为插电自动上电,怀疑I/O换,更换I/O后没有待机,不加电,最有测I/O左右的晶振坏了,换上后自动上电0.5A.结果是刷BIOS好的。晶振坏事维修不当损坏的。
GATEWAY NV40,加电不定时掉电。AMD CPU ,南北桥也是AMD,加焊北桥OK,这种AMD 的小北桥容易虚,
HP520,跑0.6A,换北桥.
IBMT2,有时插电有待机0.02A,有时没待机,更换ADP3421和美信1632后OK。
T30,加电0.6A,不跑码,换CPU下方的1715好过,但这次美好,最后换四个电感在一起的 再主板右侧中间部分,标号忘记了,有个电感相连接的NEC GJ8电容换过OK。
方正t630,待机0.03A,不加电,把BIOS 重新安装一下OK。BIOS是台式机可插拔的方块的BIOS。

T23,加电一闪没待机,插电时待机0.03A,加电一闪保护,更换3421OK。
acer3810T。超薄屏,暗屏,因为是LED 的屏也有中间的一块亮,两边黑,电源板和屏是一体的,LED灯的电源线连接到屏下方的电源板上,这个线特别容易断,修过3个了,应该算是通病。
DELL V13,开机不认硬盘,超薄本,D壳为金属壳,只有4-5壳螺丝,就能拿下来,这款机器主板和硬盘相连的是一条长的数据线,在网上找原装的很贵,,我自己买了根普通的排线,就是几块钱一条的那种,和各种开关板的排线差不多的那种就是宽点,宽度合适 ,正反别搞错了,按上就OK 。
东芝M203,没待机,像是保护了,测公共点之后的19V 2欧短路,测得CPU供电场管击穿,换上后加电,CPU不工作,0.7A左右,因为CPU 的滤波电容式NEC大电容,容易漏电,再空位上又加了两个300的有极性电容。OK。
HP6535,加电1.27A 和1A 左右跳,CPU是AMDQL60,换CPU OK。
T42,加电直接1A 没跳变,加焊显卡OK。

戴尔的硬盘数据线,我说的不够明白,一会给大家上个图。

以上纯手工录入,是自己笔记的一部分,可能有些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把一些现象写出来,让大家在遇到问题是有可参考依据。如果能够转正,还会有维修笔记提供给大家,

网友:
修多了 养成记笔记的习惯  经验自然就上来了  很多所谓的经验,只是针对某些机型的通病O(∩_∩)O~

网友:
你已经是正式会员,无需转正

网友(2016-06-30):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