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可调电源0-30V 7.5A

楼主(2011-12-28):
做这个可调电源前后费时一个星期,主要是外壳制作比较麻烦,做出来还是挻满意的,性能也不错,主要是平时用来维修十分方便,维修的东西可以很多,不一定限于笔记本维修,先上图吧,图是用N82手机照的,原图很大,就缩小了,应该还能看得清楚。
外壳材料是装修用的铝塑板、包边铝合金、柳钉

变压器找以前做功放用的环形变压器,好处是不怕短时间的短路、没高频干扰,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重了!

整流电源板是自己用万能板制作的,用料足,主电源滤波用了两个14000微法电容。还有辅助12V稳压电源,外加正负双12V稳压电源备用。

喷漆后,用的是手喷漆,化工五金店有卖,很便宜。

拆开安装开关、输出端子、精密电位器和指示灯。

后面加了保险座,以策安全,整个电源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出风口了,孔开得少了,密度不够,造成风堵,风扇声音比较大,散热性能也低了,不过整机发热不大,还能应付。

装好后接电子负载调试,由于电子负载也是DIY的,不怎么好,就不敢上大电流试,简单试了下,结果OK。

我苦啊!老说有非法信息,前后修改不下10次才发表成功!!

网友(2012-02-12):
做工不错 关键在使用如何
hjq
图在哪里呢?

网友(2011-12-28):
这得对电路基础相当的了解啊

网友:
听上去很牛嘛,可是图呢?搬板凳,等看图

网友:
DCDC板是成品吧?多少米败的?

网友(2012-02-12):
不贵,DCDC板49元,电流电压液晶表35元

网友(2011-12-28):
如果输出短路了怎么办?没有看到保护电路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输出是可以短路的,你没看到倒数第二张图的说明吗?专门用一个开关来短路输出端的

网友:
那个DC-DC是在哪里搞的 ?

网友(点评):
淘宝搜索 黑武士 30V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楼主怎么不介绍详细一点呢

网友:
请问你的液晶显示跟前面板也是买的现成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现成的,套件来的

网友:
这个用工用时都很多,,很麻烦,,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不花钱还自己可以做

网友(点评):
如果全部成本计上,可以买一个基地最新的可调电源了,还是数字按键的,调节快速

网友:
厉害,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原来坏的功放机里的变压器还有这用途。

网友:
楼主强大,我是说壳子,有这功夫就会去买个,呵呵

网友(点评):
想找到合适的外壳非常难,找人定做,那成本就上天了

网友(点评):
链接不能直接给,免得被认为发广告,淘宝搜索 黑武士 30V ,进入店铺找下

网友:
老兄你那大块铜也值不少的钱呀!

网友(点评):
以前买的环牛,好像记得是100左右,说的是1000W的,实际带300W的连续负载长时间运行温度已经比较高了,因为功放不是连续型负载,说1000W应该是瞬时功率,可能也达得到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不过是用UPS外壳弄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那盒子凸凹不平的还一般做不了

网友(点评):
没办法了,DIY就这水平,接合用的是柳钉(拉钉),凸凹的是钉头,如果有那样的强力胶水就不用这么多钉了,那样会更美观

网友:
现在铜都要四五十元一斤了。DIY就是要钱玩呀

网友:
精神可佳,不值得推荐,使用价格不高。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
论坛里人才济济啊,那个液晶面板再大一点就更好了,看起来方便

网友:
成本咋样,如果成本高了,买个不是更划算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电源做起来,不算功夫,应该就比同性能的电源高不少了,但是楼主真的很强大,DIY精神

网友:
楼主 我也做了一个7.5A的 哈哈……真巧

网友(点评):
呵呵,不会也是这个板吧?其实算下,这个板真的挻便宜的

网友:
我是用两个ATX电源盒子做的,两个摞起来,环牛放下边 呵呵……

网友(点评):
我原想也这样弄的,但我的环牛比较大,放不下

网友:
楼主跟我的可调差不多 DCDC一模一样 不过变压器我不是用环牛 用300VA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点评):
我的环牛是现成的,所以不想再花100多买个开关电源了

网友:
请楼主上电路图啊

网友(点评):
这个板不是我做的了,卖家是技术保密的,我只是买回来用而已

网友:
用了多钱呢

网友(点评):
全部加起来200多吧

网友:
楼主那台排风扇 我觉得更牛B点,嘿嘿。

网友(点评):
USB铁艺风扇,10多元入的货,风量一般,要拆了前壳风才大些

网友(2012-02-10):
大哥,你这总成本多少钱来着?

网友(点评):
200多一点,主要是用着放心

网友:
真牛啊!
我买了一个输出标记5A30V,保险丝才3A,结果4A都上不去,不知如何修改成大电流的?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淫荡啊?有没有零售啊?我想买一台淫一下。

网友:
上那些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不介绍详细一点

网友:
DIY精神可贵,全部算是组装吧,体积大了点,实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