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240黑将版x5 有一处供电输出不对

楼主(2011-12-28):
其他  供电正常 而这里的供电只有12v 没有1.9V或者其他供电   因为修的显卡少 不知道这里是显存的供电还是GPU的供电

这是 上图中mos管背后的芯片 型号为UP6161GC 14爪的      怀疑前面的供电不正常时因为这个芯片 不过手中没有一样的显卡无法代换进行验证  故发此贴 寻求帮助
1. UP6161GC  的定义图 ?
2. 可以同UP6161GC 的代换芯片有哪些?
3.有谁修过这片显卡 或者遇到同样的问题请给个思路 或者测试要点
                         这片显卡是我收的 10块钱 就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故希望各位能够帮个忙 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
你看看芯片控制那个管子 从下管跑线看是显存还是主芯片的 一炮便知

网友A:
你先加焊GPU然后再试试看,有些时候GPU不正常也会导致供电出不来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显存的供电,看电路跟RT9259A很像,楼主最好画一下草图出来,UP系例的芯片PDF很难找,如果电路图跟RT9259差不多,那就可以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显存的供电,看电路跟RT9259A很像,楼主最好画一下草图出来,UP系例的芯片P ...

谢谢 我准备定个试试看 UP6161G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加焊GPU然后再试试看,有些时候GPU不正常也会导致供电出不来

加焊过2次了 实在不想再在GPU身上干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检测过了,图像出不来。vga和dvi都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