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61-l掉复位怪问题

楼主(2011-12-28):
接到客户的板子,是昂迪ng61-l,跑过码了,但是一会之后就没有复位了,而且没有关机,测量主板上所有电压都没有,是何缘故,该如何动手?

网友:
哇,好怪的现象哦

网友(点评):
是的,上次碰到过一次,没有修好 这次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这个要么的电源插的不好,要么电源问题,再一个就是保护咯!

网友(点评):
电源问题肯定不是的,用假负载量vdda有2.8,这里不对 还在查

网友:
vldt-a 电压不对,有时有2点多,有时又没有,越来越不明白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  系统供电部分 看看 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桥啊

网友:
谢谢各位 的关心,问题已经解决,北桥更换一个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