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板号LA-5751P 内有图纸之进水维修

楼主(2011-12-28):
板号LA-5751P  同行拿过来说进水,发现被拆过,同行说他拆过处理了下
    现象:待机电压0.01一会有一会没有。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烘干

第5脚无电压B+经过PR22电阻分压应该有10v电压的查PR22,没有电阻,到主板上找了个450K的电阻放上去,一脚有20V电压
另一角0.48,明显拉低,拆掉LM393,第5脚有10V电压了,开机,跑电压,窃喜,上CPU.内存.屏,再次开机跑0.55掉电,无奈!

测得U4 G极0V, D极3.1V正常,不正常,测量Q9 D极同样低电平,G极SUSP信号低电平,关机回到待机状态,测量Q9 G极为高电平,触发后跳为低电平,说明SUSP控制信号正常,查得R88和R89被腐蚀没了,换之U4的G极还是没有电压,原来B+断线了连起来!上电1.20    哈哈亮机!

装机后键盘不能用,原来的进水了也没理他,等键盘发到还是一样,按不起来,查图纸R129,R130是5V的键盘供电,换之 OK
     此机修复!

LA-5751P图纸

补充内容 (2012-1-9 14:31):
LM393 发现它第5脚被拉低了,拆了后就没拉低了     然后拉它换了   就开机了

网友:
没明白你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还没发完呢 ,你就来看啦 无语

网友:
你太人才了   。    没写完就发出来了

网友A:
那现在发完了没有

网友B:
楼主你把LM393拆掉没有要吗?还是更换新的了?

网友:
1  没B+ 点火回路没过  2上电掉电  欠压  3  键盘不能用  是这样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LM393拆掉没有要吗?还是更换新的了?

换新的  旧的短路了

网友(点评):
哦这样我就看明白了,你上面说得是拆掉,

网友:
现在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子,被我弄个电压都不到公共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发完了没有

发完了  0.0  ..

网友C:
你太人才了   。    没写完就发出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46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人才了   。    没写完就发出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 ...

现在写完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这个本要多长时间,跑电脑很麻烦,而且还要找配件,我修过,好像耽误好长时间,感觉不合适,一天修不了2个照这样下去 赚不到多少钱啊?

网友(2016-12-26):
图纸是独显的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不懂 看不懂 好像没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