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奇怪故障

楼主(2011-12-28):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故障,一台HPDV7机子客户说:“插电池能用并且能充电但是用适配器就不能触发。”我说可能是充放电系统出问题了。开价打发他走。开始拆机测量问题就来了。插上适配器一量公共点有19V,也有系统3.3和5V电压。这就晕了,按照以往的思路这故障肯定是充电芯片识别到电池是满的而开启放电系统的,怎么现在3.3和5V都有呢?不解,请高手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来修把

网友:
一步一步来,看到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上电时序走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你插可调电源触发试试,应该有微小的跳变。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就很明白了!这位兄弟的高手是也?

网友:
保护隔离  电池切换   ec 对电路 输入识别

网友:
按时序查下

网友:
看是不是隔离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隔离电路,是不是有mos管挂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谢了我再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