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U101开机0.17,两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1-12-28):
  故障现象:待机0.07A,按开机键电流0.17两秒掉电。掉电后还能二次开机。
  分析:掉电问题维修思路,一,缺电压    二,后级短路。
     由于掉电后,还能二次开机,说明不是主板保护掉电,一般情况缺电压和后级短路都会引起主板保护,所以暂时不考虑这两种情况, (此过程也测过全板的电感的对地阻值,均正常)。所以思路还是回到待机电流偏高上去。
  过程:待机0.07A偏高,查3/5v输出电压正常,待机控制芯片PU4(MAX187020)外围电路没发现明显故障,由于按开机键能触发,说明EC待机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思路转向3/5vPCU电压,当查到PQ31,(拆掉PQ31)的时候待机正常了0.01A,按开机键还是掉电,别急,因为拆掉的3VPCU转+3V电路还没解决问题,在查+3V电路,走了很多弯路,最终还是给找到了,C118短路,拆掉还原,开机,电流上去了、不掉电了、接屏亮机。

网友(点评):
图我存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还是后继电路短路引起的我手上有一台一显LOGO就掉电

网友:
。。。。。。。

但强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方法能教一下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到位,受益匪浅啊

网友:
不太明白啊。是不是开机logo掉电啊。这样才能说明你找的c118是正确的

网友:
电流0.17A就掉电,肯定没到LOGO呀,仔细看图,C118是通过MOS管接在+3V上,而+3V是通过MOS管由3VPCU转换过来的,所以它短路引起待机电路偏高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 很好的经验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借鉴 一下

网友A:
C118不是屏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18不是屏的供电吗?

是,但是它影响了待机3VPCU,应该这样解释

网友:
学习了,不错,修好就行

网友B:
C118短路也不会待机偏高吧,?还没有开启信号 LCD VCC就会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18短路也不会待机偏高吧,?还没有开启信号 LCD VCC就会有电。。。?。。。。。

事实是这样的

网友:
看懂了,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之前的过程,才是最重要
楼主可以参加,评选活动了,近期发表了这么多好贴子

网友C:
Q1    3V转LCDVCC的开启信号是什么 ?

网友:
短路引起电流大。

网友:
c118是 lcd的电源滤波电容  +3v要通过Q1装换才会到c118 q1导通还要开启信号呢 这个电容漏电不会引起待机电流偏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    3V转LCDVCC的开启信号是什么 ?

这个是全图、

网友D:
三星上网本U101图纸,大家下载来看看吧

QCI_U101+(QD-JR1)[2].pdf

网友:
楼主这个这个定位快很准,我手上有一台三星R25时亮时不亮,有时候还可以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是有时候就是不亮,还有时候代价0.08  MAX8734A 发烫,不知道什么问题,要是有短路怎么还能亮

网友D:
先把8734换了嘛。这个芯片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8734换了嘛。这个芯片好找啊

这个肯定换了,那还用说

网友:
LZ辛苦了,好贴,思路清楚,写的也很明白。感谢分享。

网友:
轻描淡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星上网本U101图纸,大家下载来看看吧

楼主一楼不是说  缺电压和后级短路,会保护,不能二次开机吗?但你这问题最终还是后级短路影响,前面你直接就判定不是这两问题太草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楼不是说  缺电压和后级短路,会保护,不能二次开机吗?但你这问题最终还是后级短路影响,前面你直 ...

呵呵,分析的有道理,缺电压指的是主供电电压,短路也是。

网友F:
按照你的维修结果,你这机器如果不接屏幕,和屏线,应该待机是正常的吧?
无他意,只是想猜测一下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维修结果,你这机器如果不接屏幕,和屏线,应该待机是正常的吧?
无他意,只是想猜测一下这个结果

实际的,裸板也是待机偏高。我是新手,看了您的帖子,还敬仰你。

网友(2012-02-01):
有时就是无法解释啊

网友:
这个要花点时间排除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一样的  也是3v后级短路掉电

网友(2012-06-24):
这个比较难发现 一定查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