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CPU供电电路故障检测

楼主(2011-12-28):
1、12V接口对地阻值是否为300-700欧正常上管好
2、测下管对地阻值是否为100-300欧正常下管基本ok
3、测电源管理IC输出端电压是否为高电平(一般为3.3V)
   无输出测此IC的PG信号一般为5V和供电电压一般为5-12V,两个电压都有,一般是次IC坏,换IC测CPU供电正常,还不正常,一般就是I/O坏了
   新手参考,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还是好好看看有用的资料吧

网友(点评):
是这么回事,顶 支持一下

网友:
有看的么,给点意见

网友:
你说的情况正常,但是远远不够!!

网友:
你就敢这么却定吗,有的时候是那样子的,但是有的主板就算你换了供电IC但是还有其他的怀呢,

网友:
谢了  经验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