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师傅们教我怎么判断总线供电

楼主(2011-12-28):
             拿到一个板子,怎么测它的总线供电呢?是靠近桥边上的任何一个MOS管还是有具体型号的MOS管????因为我看了很多帖子,总线供电这边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点评):
一般看南北之间的mos管,看多了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我要分呀,给点分我吧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总线供电 主要查PCI接口  就能量到了   然后泡一下线路就好了

网友:
一般次管是在CPU座和北桥之间的,很好找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2-09):
呃!我是支持楼主的!不好意思!按错啦!说的很对!是在NB和U座之间的MOS管的S级就可以测量到!

网友:
看过了,学习的

网友:
478没有478以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