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SUS Eeepc 900sd上電不顯示

楼主(2011-12-28):
求救 ASUS Eeepc 900sd上電不顯示,待機時,電流0.3A,各組供電都已經輸出且電壓正常,EC(KB3310QF A0)+3VA 3.3V ,ECRST#及晶

振正常PWRSW 3.3V按SW 有3.3V-0V-3.3V,VSUS_GD OK 但是PM_PWRBTN#一直為高電位3.3V請教如何維修

网友:
RSMRST正常不?先刷下BIOS,是EC还是南桥线路断开判断一下。

网友:
已修復,修的莫名其妙 ,pcb反面有一組供電MOSFET  S-D阻值5歐姆拆下量OK將MOSFET重新焊上,奇蹟出現竟然有3次跳變,接上PANEL
ASUS LOGO 出現,該組供電原先為0.95V拆下重焊後為1.05V  怎麼會這樣......

网友(点评):
MOS管性能不量。。不跟换的话还会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多测试,有可能焊东西时吹热了旁边的芯片,只是暂时的好了。

网友:
没错5楼说的对 ,只是暂时好了,记得EeePC是上网本,它的CPU爱出问题,往下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楼主啊,这机子你修了?牛B,我上次就有一台这种机子,.电流上到0.31A什么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可能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啊,还是你技术高啊!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芯片有问题的?我上次还以为那个电压就是0.9多呢?

网友:
楼主你有图是吧?能传上来不?我想再分析下,不然下次还会走弯路!

网友:
找不到圖ASUS 900SD  ,無意間量到MOSFET S-D組值只有5歐姆以為壞了,拆下量是OK在焊上去,插上電源待機變成0.02A於是按PWR-SW 居然電流上揚且有3次跳變,OH...MY GOD糊裡糊塗修好了,上帝保佑

网友:
把周围和背后的元件,再加焊,,这样最保险了

网友:
原來故障,是插上電源所有供電都輸出,PWR-SW 有3.3V 按SW H-L-H 而PM_PWRBTN#一直維持3.3V ,EC 供電時鐘復位都OK ,RSMRST# 也是高電位,南僑RTC_VCC RTC_RST#  32.768MH 都OK
竟然是重焊1.05V輸出的MOS管好的,毫無道理,有誰能分析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power sw有3.3v~~但不觸發~@@"還在找問題

网友:
祝你早日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