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电阻档不归零

楼主(2011-12-28):
万用表欧姆档200表笔短接电阻有时4欧姆左右有事6到8间。有时14欧姆左右。表坏了吗。能修吗胜利的vc9801a+的

网友(点评):
用清洗除锈剂清洗转盘和弹簧片,注意不要弄乱了,

网友:
我的是二极管档不回零,电池满电只有3,电低时只有5,一般都是4,用久了也习惯了。

网友:
电路板有点漏电。用无水酒精洗一下吧

网友:
保证表笔孔接触良好,表笔尖清洁,清洗刀盘...一步步验证!

网友:
国产万用表笔内阻大,先短接表笔测两表笔阻值,测量电阻减去表笔阻值即电阻值。

网友(2012-02-12):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个表线看看呢?

网友:
整体接触清理一下,效果会好点的!

网友:
低档表都这样,空气温度温度影响好大的,使用时间长了也会这样,没救的了,将就用或换表吧

网友:
温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