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排阻能否用620代用!

楼主(2011-12-28):
PS2口不能使用,测出750排阻损坏,750手头没有,能否用620代用,用822上了后,键盘有反应,但不正常,电压才4V多一点。
使用

网友:
尾数相同的是可以的

网友:
电压高点没关系,小点可能有时候识别不了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就以个键盘还用找排阻吗,不要排阻一样可以用,键盘的电压正常来说是5V。你接USB的5V看看行不行。不行跑线,

网友:
750 620差不多 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