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E主板掉电

楼主(2011-12-28):
M2N-E主板,跑到C1-C3自动断电,I/O换了,桥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问题还是一样,求解,谢谢!

网友:
用假负载试试

网友A:
跟定是内存那个地方的电压不对了。你在开机测测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看一下开机电路那一块。

网友:
是不是 电池没电了.原装机子.老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假负载没有用,因为拔掉4拼的插头一样会掉电

我说的是内存假负载,不是之U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定是内存那个地方的电压不对了。你在开机测测是不是有变化。

开机最多20秒就断电了,但是会跑码

网友C:
可能还有电压不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电压不全!

不上内存也会断电啊!没有思路了,管子都换了,明天继续研究,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也会断电啊!没有思路了,管子都换了,明天继续研究,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各位的回复

有的板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SPD有没有看!

网友:
北桥供电测一下

网友:
对了先查内存的各个供电再看一下北桥

网友:
换CPU看看,MS很多坏CPU到别的板上不走字,到华硕的主板上就变成内存不过.或者是桥虚焊.

网友:
查南桥RSMRST#信号来源,这个信号不稳定有可能导致此故障

网友:
主板缺电也会自动掉电!!!!!!你还是查内存那块!!!!

网友D:
ASUS的主板我修道很多是开机脚电压拉低。你可以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的主板我修道很多是开机脚电压拉低。你可以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有问题

现在华硕低端板子太烂了,修起来也难修,AMD是典型的垃圾。

网友(2012-02-01):
可能有电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