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p/s 不上u不掉电,上真u掉电!快折磨死我高手看看?

楼主(2011-12-28):
先看全图:

主板型号:

用假负载;测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全部正常,而且能复位,以为没有多大的问题,就上真u!可是一上就掉电,检测卡耶不跑马。
因为是单桥就压桥没有反应,在基地看到一个帖子说是 bios会引起掉电,二话不说就刷bios,加电跑c1
以为好啦可是,没过几秒又掉电啦!郁闷啊!然后就上bga,

这个是做过之后的。测量一下没有短路,通电试机,结果还是到c1 就掉电!修到这里没有思路,。求高手!!!!

网友A:
cpu的pwm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CPU 座子周边 找个代号 Q57的 小芝麻管 测下是不是坏了 换了试试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CPU底座位置主板后面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把你表电池换下,有时候表电池没电,容易测试错误,我以前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你表电池换下,有时候表电池没电,容易测试错误,我以前出现过!!!!!

呵呵,谢谢提醒电池刚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pwm芯片加焊一下。

呵呵,明天试试!我也认为是供电的问题可是就是找不到原因啊?电源ic都换好几个啦

网友:
上真U,你的供电不全或者电压不对,所以保护了!月饼老师好象讲过!

网友:
看你明天的情况了。肯定还是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主板。你换一个CPU电压IC,换个新的试试看,如果桥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 不稳定的

网友:
VDDA 2.5  呢?????

网友:
强制开机,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就修那个电压!

网友:
应该是哪块的电压不对,跳保护了

网友:
IO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一个U试试吧!   呵 呵   我试过一次5000+的!   最后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