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保险问题

楼主(2011-12-28):
R52刚开始屏暗  接灯管试 还是不亮  拆点高压板  发现保险短路换个保险本以为正常了  接屏试屏亮了下
就又暗了 在拆下高压 保险好的了
打开主板 发现F8 F3对地短路 但是不懂它多一会自己就不短路了  但是插上电源  有对地短路了 换了很多保险
都没用  求解 !!郁闷死了

网友:
后极有短路再查查。。。

网友:
保险短路?这种说话第一次听说

网友:
后级有短路呀

网友:
找此电压相关的元器件,是不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没有发现短路啊

网友:
我这边网络不好  回帖回多了 鼠标点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