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X3000C投影机无信号

楼主(2011-12-28):
东芝X3000C投影机无信号:拆开测VGA头,1、2、3角阻值为131,351、150,正常为75左右,发现在三个750的电阻在路测是1,拆下来测阻值也为1,换之,阻值75正常,然后再测13、14角阻值只有130左右,正常为600左右,可能东东短路拉低了,跑线由于没有图纸,跑了半天跑不出来,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型号的投影机主板,板号为TLP-X2500,有图的,请高手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3128

网友:
网上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学习中投影仪,一般哪里爱坏,  除了灯泡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vga接口旁边那个8脚的 还有那个长方形的ISL 芯片容易烧坏,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没有去研究过这个

网友:
楼主发的不是地方吧  好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