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9SR笔记本 蓝屏 掉电 死机

楼主(2011-12-28):
接客户机器  型号华硕X59SR 不进系统  检测硬盘坏道  换硬盘  两天后客户回来  蓝屏掉点重启   纠结了   怀疑显卡了   徒弟提醒我换个硬盘   换测试硬盘测试一天问题没出现   换个新硬盘   又蓝屏  纠结了
  后分析此款机器原硬盘位希捷    由于我换的新硬盘为WD   应该是硬盘不兼容引起   又新进了希捷硬盘  问题解决

网友:
WD的硬盘有扫一下坏道吗(有些新硬盘一拆包就有坏道)?硬盘不兼容我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A:
是不是需要降频呢 哈哈,我就试过一个要降频的

网友B:
不会吧这种事还是弟一次听说啊

网友:
这个第一次听说 。过两天看看会不会再出问题啊

网友:
硬盘还有不兼容的?

网友C:
这个是碰巧吧。。太神奇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也修过一些机器了  你说的失误适合那些新学员   我都很少发帖子了  不是个例我不会发出来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碰巧吧。。太神奇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实践经验  经得起考验  我还想申请原创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种事还是弟一次听说啊

你没听说过的不止这一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降频呢 哈哈,我就试过一个要降频的

降频  要是需要降频  换希捷盘就会出现一样的故障  我换希捷盘故障排除了 你能给出解释么

网友:
硬盘也会造成蓝屏,第一次听说,不过也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