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求助

楼主(2011-12-28):
一个液晶显示器 acer   点不亮 指示灯正常 。不差屏线,白屏。插上屏线 可以显示logo。但是点不亮。用通用板点得亮 ,

网友:
曾经提示过这样的问题,麻烦看下灯管线是不是破皮碰着屏的铁壳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要是2120和2025就刷下24C16的数据  论坛有下载。

网友:
刷一下程序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