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920G 掉电

楼主(2011-12-28):
接了一台6920G,开机差不多要进到系统时掉电,安全模式不掉电,想重装系统但进不了,进度条跑到一半掉电,换了硬碟也一样。普通开机电流在1.7-1.8来回跑,时而上到2.1,掉电时电流2.4.

补充内容 (2011-12-30 22:16):
加了六个330电容。。。问题解决。4个不行。

网友(点评):
NEC大电容坏的多

网友:
装的啥系统啊,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A:
显卡虚焊了,显卡是独立的吗

网友B:
你在安全模式下吧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最好装个WIN7,如果不行的话装个纯净版一个一个的驱动装排除一下。

网友C:
试下换cpu那个nec大电容!

楼上的两个这机子的有NEC大电容吗?不要灌水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导致掉电吧。

乱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了,显卡是独立的吗

加焊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安全模式下吧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最好装个WIN7,如果不行的话装个纯净版一个一个的驱动装排除一下。

试过了。不行。win 7 也试过了。根本进不了window instal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下换cpu那个nec大电容!

可是安全模式不掉电也。。。

网友D:
掉电以后 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以后 还能正常开机?

掉电自动重启。

网友:
可以教我怎么换吗?4个330电容?吹下来?

网友:
呵呵~换了nec大电容。。。用4个330小电容代替~故障排除~

网友:
x的~还是一样。。。只是耐比较久。。。没换之前开机在滚动条掉电重启,换了之后可以跑到密码输入大约等20秒才掉电。。

网友E:
又见一通病鸡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见一通病鸡鸡

怎么说?请教一下~拜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说?请教一下~拜托~

再加俩330的或者是用4个470的试试。。。我以为你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加俩330的或者是用4个470的试试。。。我以为你都弄好了。。

现在只是加4个330....等下我在加多两个试试。。

网友G:
楼主好了没有啊?好了的话过来回帖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了没有啊?好了的话过来回帖说明一下谢谢!

加多了两个330..总共六个330.故障排除~开机几小时不掉电了~呵呵~

网友:
故障排除了~解决办法:4个330不稳定。。加了六个330电容。。没问题了。。。nec 大电容还真是废~

网友:
附上图~处女作~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能碰的到

网友:
遇都一台来回开机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