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显卡DDR3-1024的测试软件大家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1-12-28):
七彩虹GT220显卡DDR3-1024的
测试软件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有的或用过的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个共享内存显存的显卡,这个显卡不咋地

网友:
这种板怎么用N卡软件的6..可以检测,但通道都为写故障!可装上工作正常!不解,请高手指导!也谢谢2楼的点评!

网友:
p 这个应该 是用MATSGT2 , 来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