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直接到0.6安掉电,重启几次后无待机电流。是哪里出问题呢?

楼主(2011-12-28):
触发时会有有声音,很清晰。

网友:
补充下,之前是待机偏高0.05,换完IO能触发但掉电。
不上CPU和内存也是这样。

网友:
呵呵,不上CPU和内存,这不是瞎扯淡么。

网友:
嗯CPU是不是哦.

网友:
你的ec 换好了没有  有没有换坏了    静电击穿   我有一次换了4个全新的ec  只有最后一个换好了   原来是静电击穿了

网友:
重点查EC

网友:
恩,我也觉得重点是EC.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