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12-28):
CPU供电上管输入电压正常,无输出电压。已换管。求解决

网友:
查g级条件     看是不是mos的问题还是   管理芯片的问题 , 如果是芯片的问题 ,还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说的不明白!什么芯片也没说!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MOS管换了故障依旧,芯片换上一点冒烟。

网友:
6556的芯片。应该有短路。

网友:
换之前那个芯片也是这样坏的吧,是不是芯片供电?

网友:
芯片没换好吧!先查全版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看其它的电压有没有出来。总线,内存,桥的等。

网友:
6556容易坏吧,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