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2-28):
接一进水机
拆机发现ISL6237电源输入脚被腐蚀
清理后无待机
订回一个新的ISL6237换上后
5V待机有0.9了
3V待机无
请教高手维修思路!
附上SL410K集显图

网友:
帮我看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大哥哇,我也刚接了一台,你这一模一样的机子,而且故障一样,19V输入脚腐蚀了,清理了后,发现20脚对地了,换了个芯片,侍机到0.4,3V5V只有1.3V左右。有点闷了,谁修过的,高手出招哇。

网友:
先修待机吧,控制信号都出来吗,

网友:
先看看全版有没有短路,你这个肯定是后级短路了或是微短路

网友:
查不到啊
能讲下思路吗

网友:
补充下待机电流0.04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进水的,无待机,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A:
断开负载,测量输出电压,或者对地打阻值(拆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测量输出电压,或者对地打阻值(拆下芯片)。

谢谢明天试下

网友:
短了就烧一烧嘛,烧烧更健康

网友:
看看仁宝的上电时序修机,论坛里有时序。

网友:
这个上电简单啊
注意那个6237那芯片容易烧掉啊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一般先查6237的REF和LDO电压是否正常,EN1 EN2是否为高电平,还可以加3.3V和5V电压分别看两路电压电流情况,正常一般在0.5以内,过大说明有短路等异常情况。